LabVIEW以编程方式将VI控件值重置为默认值

楼主(2023-01-12):
LabVIEW以编程方式将VI控件值重置为默认值

如何在每次VI运行开始时将所有控件值重置为默认值?

有时,VI前面板上的控件值会继承之前运行的结果。有没有办法以编程方式重置前面板上所有控件的值?

首先,必须手动设置前面板控件指定所需的默认值,然后右键单击每个控件并选择数据操作 >>当前值设置为默认值。或者,可以手动将所有前面板控件设置为所需的值,并通过导航到“编辑”工具栏并选择“ 当前值设置为默认值”将所有控件一次性设置为默认值。然后,将能够配置VI以在每次VI运行开始时以编程方式重置为这些控件为默认值。

如果使用的是LabVIEW 8.0或更高版本,则有一个VI类默认值的方法:全部控件重新初始化为默认值。此方法与菜单选项“编辑>>重新初始化为默认值”相同。要以编程方式调用此方法,请按照下面列出的步骤操作:

1.      选择程序框图窗口

2.      快速放置(按CTRL + SPACE)

3.      输入“VI服务器引用(VI Sever Reference)”并双击顶部结果

4.      通过左键单击将“本VI(This VI)”框放在程序框图上

5.      将鼠标悬停在右侧,直到出现布线工具

6.      右键单击并选择“创建->VI类的方法->默认值->全部控件重新初始化为默认值”

7.      将VI服务器引用的输出连接到调用节点的左上角输入

在8.0之前的LabVIEW版本中,需要使用控件类方法控件.初始化为默认值来单独设置每个前面板控件的默认值。要实现此操作,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每个控件:

1.      选择程序框图窗口

2.      快速放置(按CTRL + SPACE)

3.      键入“VI服务器引用”并双击顶部结果

4.      通过左键单击将“本VI”框放在程序框图上

5.      将鼠标悬停在右侧,直到出现布线工具

6.      右键单击并选择“创建->VI类的属性->前面板”

7.      右键单击新创建的属性节点的Panel输出,然后选择'创建->前面板类的属性->控件[]'

8.      快速放置(按CTRL + SPACE)

9.      输入“For循环”并双击顶部结果

10.   单击并拖动以放置For循环

11.   快速放置(按CTRL + SPACE)

12.   输入“调用节点”,然后双击顶部结果

13.   将调用节点放在for循环中

14.   将这些元素连接在一起,如下图所示

15.   单击调用节点中的方法,然后选择“重新初始化为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