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总线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3-01-13):
各位大佬们有没有关于as-i总线的解决方案的品牌推荐

应用大量的光电传感器、气缸控制、和电机控制

电机控制是一直运行,基本不停的

网友A:
西门子和隆宝以及倍加福都有as-i总线输入和输出控制模块,SEW有as-i总线直接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和隆宝以及倍加福都有as-i总线输入和输出控制模块,SEW有as-i总线直接控制电机。...



感谢

网友B:
有钱西门子 没钱就随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