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 FPWIN GR7和Control FPWIN Pro7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1-14):
松下编程软件Control FPWIN GR7和Control FPWIN Pro7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GR7便宜,Pro7贵,当然<此处内容被屏蔽>用户这一点请不要考虑。

2、Pro7支持IEC定义的5种语言,GR7基本使用梯形图。

3、GR7松下可以提供序列号,Pro7松下不提供免费序列号。

4、基于以上,考虑成本的话选择GR7,至于什么ST语言什么梯形图等编程方式对于会编程的人来说不是问题,只是一个算法的不同表示方式而已,那是菜鸟讨论的。

HAVE FUN!

网友B(2023-02-24):
讲的不错,很容易理解!

网友C:
讲的不错,学到了,谢谢答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