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开关替代方案

楼主(2023-01-14):
现有设备总共有99种配方,用两个九档凸轮开关做为配方选择控制器,坏了一个,因为九档不是常用规格需定做,货期45天太长,请教大神,有什么方案可以替代凸轮开关让设备先运行起来?

网友A:
1、看看用了几个点 用拨码开关分开   按凸轮多段开关通断设置图

2、触摸屏直接改PLC内配方组编号  推荐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