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零碎程序模块之比较两个点是否重合

楼主(2023-01-15):
比较两个点,比如当前点是否与原点重合。采用比较轴角度的思路,之前采用的笛卡尔的思路会错误执行。

网友A(2023-09-10):
采用比较轴角度的方法,是不是回很麻烦啊,那还需要时刻记忆轴角度吗?还是怎么做。需要不需要加入S、T姿态参数,谢谢

楼主(2024-01-16):
引用 网友A:
采用比较轴角度的方法,是不是回很麻烦啊,那还需要时刻记忆轴角度吗?还是怎么做。需要不需要加入S、T姿态参数,谢谢

在代码世界里,代码的执行时间约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