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使用VI脚本向VI添加对象

楼主(2023-01-15):
LabVIEW使用VI脚本向VI添加对象

可使用VI脚本向前面板和程序框图添加对象。该教程以向程序框图添加对象为例。按照下列步骤,通过VI脚本向VI添加对象。

创建VI前,需先了解VI脚本的基本内容。

必须启用VI脚本,才能显示VI脚本选板,使用相关属性和方法。

1.      请先阅读上一个练习。如上一个练习中《LabVIEW使用VI脚本创建和打开VI 20230115.DOC》创建的未命名VI仍为打开状态,关闭VI。

2.      移除关闭引用函数上的连线,将函数移至程序框图的右边,增加程序框图上的控件。

3.      将程序框图窗口:原点属性添加至属性节点,然后创建水平和垂直输入常量,值为0。

该值将水平和垂直坐标的原点设置在程序框图的左上角。本教程中还演示如何将For循环放置在程序框图的左上角。

4.      在属性节点的右边添加一个新建VI对象函数。

添加

5.      将属性节点的参考输出端连接至“新建VI对象”函数的所有者引用句柄输入端。

6.      右键单击“新建VI对象”函数的VI对象类输入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常量,创建一个类说明符常量。

7.      单击类说明符常量,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通用»图形对象»节点»结构»循环»For循环。

在本练习中,添加For循环至程序框图。使用相应的对象引用,可在程序框图上放置和操作任何对象。

8.      右键单击“新建VI对象”函数的样式输入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常量,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For循环。

9.      右键单击“新建VI对象”函数的位置输入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常量,在水平和垂直中输入常量0。

该步骤指定新对象在程序框图上出现的位置坐标。

10.   右键单击“新建VI对象”函数的限制输入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常量,在宽度和高度中分别输入200和100。

该步骤指定For循环的大小。

11.   在现有关闭引用函数的右边添加另一个关闭引用函数。关闭VI引用和For循环引用,避免内存泄漏。因为For循环在VI中,所以,确保在关闭For循环引用之后关闭VI的引用。

添加

12.   按照下列程序框图所示完成连线。

13.   保存VI。

14.   运行VI。

LabVIEW将打开未命名的前面板和程序框图。程序框图的左上角有一个For循环。

创建对象引用的附加选项

创建对象引用时,可考虑下列附加选项。

将自定义对象的路径连接至“新建VI对象”函数,或使用基于引用创建方法添加自定义对象至前面板或程序框图。

使用转换为特定的类函数,将一个通用对象引用转换为更具体的对象引用,例如,控件引用。这样,即可使用特定引用类的属性。

如要进一步学习,请查看教程:使用VI脚本重新排列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