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配置modbus串口通讯

楼主(2023-01-16):
(图片)

网友A:
读个固定值 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个固定值 比对



读哪个值

网友B:
汇川PLC,modbus指令就是自动轮询的,没必要用表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读个固定值 比对】进行回复:        ----------------------------------------------...



通讯异常标志和异常代码  M8063 D8063    不能显示哪个站出状况

可以读固定值比如站号  定时比对后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