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_pro版本历史数据导出到U盘的开始和结束时间问题求解

楼主(2023-01-17):
MCGS_pro版本的历史导出函数的开始时间何结束时间都无法修改,智能在函数内部提前写好,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需要输入修改,本人做了好长时间都报“-1027”时间输入格式错误!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求解!

Ret=!ExportHisDataToCSV("usb harddisk/组1.csv","组1","","InputSTime","InputETime",20000,2,"",进度,控制)

其中InputSTime和InputETime为字符串输入对话框,初始值为2022-12-01 00:00:00和2022-1-31 00:00:00

网友A:
我在CE版本做过这种,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为字符型数据,不用设置初始值。可以在触摸屏某个画面启动时执行下列脚本:

开始时间=$Date+" "+"00:00:00"    '获取当日的年月日信息,以自动给定初始值,目的是方便的输入导出数据的时间范围

结束时间=$Date+" "+"23:59:59"    '获取当日的年月日信息,以自动给定初始值,目的是方便的输入导出数据的时间范围

然后导出数据的脚本如下:

工位1_路径="\usb harddisk\转向电机综合测试台1#工位测试记录"+" "+当前日期+" "+时+分+秒+".csv"

ret1=!ExportHisDataToCSV(工位1_路径,"工位1测试数据集","",开始时间,结束时间,500000,1,"",进度1号,控制1号)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在数据报表页面也可以进行修改。

网友B:
储存进度1=!ExportHisDataToCSV(导出文件名,"数据存储","",导出开始时间,导出结束时间,20000,1,"",存储进度2,存储进度3 )

你把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做两个字符串变量就可以了

亲测可用

网友C:
  1. 变量定义为字符串类型;

  2. 函数里不加双引号试试  。

网友D:
如果是字符串表示时间,用“,”隔开就可以了  不用加双引号

网友E:
去年做过这个,我找下看看例子还在不在了。。

网友F(2024-11-18):
楼主做好的上传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