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华雷达知识讲堂:雷达液位计和导波雷达液位计区别及选用

楼主(2023-01-17):
最近有人对于雷达液位计和导波雷达液位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现做一详细介绍。

一、雷达液位计原理

雷达液位计的基本工作原理:发射—反射—接收

雷达传感器的天线以波束的形式发射电磁波信号,发射波在被测物料表面产生反射,反射回来的回波信号仍由天线接收。

发射及反射波束中的每一点都采用超声采样的方法进行采集。信号经智能处理器处理后得出介质与探头之间的距离,送终端显示器进行显示、报警、操作等。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特点

雷达液位计最大的特点是在恶劣条件下功效显著。无论是有毒介质,还是腐蚀性介质,也无论是固体、液体还是粉尘性、浆状介质,它都可以进行测量。在测量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1、连续准确地测量:雷达液位计的探头与介质表面无接触,属非接触测量,能够准确、快速地测量不同的介质。探头几乎不受温度、压力、气体等的影响(500℃时影响仅为0.018%,50bar时为0.8%)。

2、对干扰回波具有抑制功能。

3、准确安全节省能源:雷达液位计采用材料的化学性、机械性都相当稳定,且材料可以循环利用,极具环保功效。

4、无须维修且可靠性强。

微波几乎不受干扰,与测量介质不直接接触,几乎可以被应用于各种场合,如真空测量、液位测量或料位测量等。由于高级材料的使用,对情况极其复杂的化学、物理条件都很耐用,它可以提供准确可靠、长期稳定的模拟量或数字量的物位信号。

5.维护方便,操作简单。

6.雷达液位计具有故障报警及自诊断功能。根据操作显示模块提示的错误代码分析故障,及时确定故障予以排除,使维护校正更加方便、准确,保障仪表的正常运行。

7、适用范围广,几乎可以测量所有介质;

从槽罐体的形状来说,雷达液位计可以对球罐、卧罐、柱形罐、圆柱椎体罐等的液位进行测量;

从罐体功能来说,可以对储罐、缓冲罐、微波管、旁通管中的液位进行测量;

从被测介质来说,可以对液体、颗粒、料浆等进行测量。

总的来说,就是雷达液位计使用范围广,是非接触式的测量方式。材质优良,故障率低。

二,导波雷达液位计原理

导波雷达液位计是基于时间行程原理的测量仪表,雷达波以光速运行,运行时间可以通过电子部件被转换成物位信号。探头发出高频脉冲并沿缆式探头传播,当脉冲遇到物料表面时反射回来被仪表内的接收器接收,并将距离信号转化为物位信号。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特点

1.对蒸汽和泡沫有很强的抑制能力,测量不受影响;

2.不受液体密度,固体物料的疏松程度、温度、加料时的粉尘的影响;

3.低维护,高性能、高精度、高可靠性,使用寿命长。

三、雷达液位计和导波雷达液位计的区别

区别一:接触方式不同

雷达液位计是非接触式的,导波式液位计则是接触式的。也就是说,在食品等级要求较高的场合,是不能用导波式的。

区别二:使用工况介质不同

导波雷达式液位计更需考虑介质的腐蚀性和粘附性,而且过长的导波雷达安装和维护更加困难。

低介电常数的工况,无论雷达还是导波雷达测量原理都是基于介质介电常数差别,由于普通雷达的发射的波是发散的,当介质介电常数过低时,信号太弱测量不稳定,而导波雷达波是沿导波杆传播信号相对稳定,另外一般的导波雷达还有底部探测功能,可以根据底部回波信号能测量值加以修正,使信号更为稳定准确。

区别三:选型有不同 普通雷达可以互换使用,而导波雷达由于导波杆(缆)长度根据原工况固定,一般不能互换使用,受此影响导波雷达的选型要比普通雷达麻烦。

区别四:测量范围不同

普通雷达在30、40m的罐体上应用比较常见,甚至可测到60m。

导波雷达还要考虑导波杆(缆)的受力情况,也是由于受力的原因一般用导波雷达的测量距离不会很长。

而不过在一些特殊工况导波雷达有明显的优势,如罐内有搅拌,介质波动大,这样的工况用底部固定的导波雷达测量值要比变通雷达稳定;

还有小罐体内的物位测量,由于安装测量空间小(或罐内干扰物较多),一般普通雷达不适用,这时导波雷达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区别五:样式不同

雷达式液位计是喇叭口形状的,而导波式液位计则是有导波杆的。两个形状不同自然在一些使用场合上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