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事探针

楼主(2023-01-17):
汇川H5U 里的探针是什么意思,怎么用,谢谢大家!!!

网友A:
打电话汇川公司

网友B:
探针其实可以理解成一个接入伺服驱动器的高速IO,然后外部信号触发当前探针DI端子,伺服内部MCU触发高速外部中断,记录触发时的伺服轴位置。然后PLC再通过EtherCAT总线读取触发伺服时对应的精确位置,并做相应的运算处理。

网友C:
用了个微信小程序“工控圈子”,发帖还能私聊呢,上那儿求助应该快一些。

网友D:
PLC端有扫描周期的概念,程序运行过程中读取伺服轴位置 会受到扫描周期影响;

有些应用场景需要精确知道伺服运行到某一状态下的精确位置;

这种应用场景下,探针功能就诞生了。

探针其实可以理解成一个接入伺服驱动器的高速IO,然后外部信号触发当前探针DI端子,伺服内部MCU触发高速外部中断,记录触发时的伺服轴位置。

然后PLC再通过EtherCAT总线读取触发伺服时对应的精确位置,并做相应的运算处理。

网友E:
最多的应用,高速运动的模组,感应到光电开关后,不减速继续运行一段固定的距离。就用探针功能。

网友F(2023-10-07):
学习了,一直当Z相来理解

网友G(2024-09-24):
感应到光电开关后,继续运行一段固定的距离。就用探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