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接线线径是否对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有影响

楼主(2023-01-18):
如题,请各位路过的大神帮助解答一下接触器接线线径是否对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有影响。比如:标称9A的接触器,如果主触头上接的线细,其过电流能力达不到9A?

网友A:
这还有啥疑问,必然的。最小导电截面限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有啥疑问,必然的。最小导电截面限制电流。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