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使用VI脚本重新排列对象

楼主(2023-01-18):
LabVIEW使用VI脚本重新排列对象

VI脚本可用来重新排列前面板和程序框图的对象。该教程以程序框图对象重新排列为例。按照下列步骤,使用VI脚本重新排列程序框图对象。

创建VI前,需先了解VI脚本的基本内容。

必须启用VI脚本,才能显示VI脚本选板,使用相关属性和方法。

1.       请先阅读上一个练习。如上一个练习中创建的未命名VI仍为打开状态,关闭VI。

2.       移除关闭引用函数上的连线,将函数移至右侧,在程序框图上增加适量空间。

3.       添加新建VI对象函数至程序框图,在VI的程序框图上添加一个加函数。配置新建VI对象函数,按照下列程序框图完成连线。确保关闭所有引用。指定所属方引用句柄为VI。

添加

提示: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通用»图形对象»节点»函数»函数,选择函数为类说明符常量。

4.       保存VI。

5.       运行VI。

LabVIEW将打开未命名的前面板和程序框图。程序框图中For循环位于左上角,加函数位于程序框图底部。将创建For循环的“新建VI对象”函数的对象引用句柄输出,连接到创建加函数的“新建VI对象”函数的所有者引用句柄输入,即可将加函数放在For循环之中。然后可在创建加函数的“新建VI对象”函数的位置输入端指定For循环内的坐标。教程的下一个步骤是使用移动方法,将“加”函数移至For循环内部。

6.       如未命名VI仍打开,关闭VI。

7.       移除三个关闭引用函数上的连线,将函数移至程序框图的右边,增加程序框图上的控件。请参考第13步的程序框图。

8.       在创建“加”函数的“新建VI对象”函数右边,添加调用节点。

添加

9.       将“新建VI对象”函数的对象引用句柄输出端连接到“调用节点”的引用输入端。

10.    单击调用节点的方法输入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移动。

11.    将创建For循环的“新建VI对象”函数的对象引用句柄输出端连接至调用节点的所有者输入端,指定将“加”函数移动到For循环中。

12.    右键单击调用节点的位置输入,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常量,在左和上中分别输入75和25。

13.    按照下列程序框图所示完成连线。

14.    保存该VI。

15.    运行该VI。

LabVIEW将打开未命名的前面板和程序框图。程序框图中For循环位于左上角,加函数在For循环中。

注:使用删除方法,通过VI脚本删除一个对象。也可使用替换方法替换一个对象。删除操作后如有断线,可使用程序框图:删除断线方法删除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