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使用VI脚本连接对象

楼主(2023-01-19):
LabVIEW使用VI脚本连接对象

使用VI脚本通过程序连接程序框图上的对象。程序框图上的大多数对象为节点。例如,函数、VI、结构,都是节点。一般情况下,节点上有若干个可以连线的接线端。使用连接连线方法,将若干连线连接至节点。使用进行连线方法,将一根连线连接至节点。

注:

创建VI前,需先了解VI脚本的基本内容。

必须启用VI脚本,才能显示VI脚本选板,使用相关属性和方法。

连接节点

按照下列步骤,使用VI脚本连接两个“加”函数。

注:节点类位于通用»图形对象»节点类。

1.      请先阅读上一个练习《LabVIEW使用VI脚本重新排列对象》。如上一个练习中创建的未命名VI仍为打开状态,关闭VI。

2.      在程序框图上删除“移动”方法调用节点,以及相关连线。

3.      按照下列步骤,将“加”函数放置在For循环中。

在创建“加”函数的“新建VI对象”函数的位置接线端输入水平和垂直值,分别是30和25。

从创建“加”函数的“新建VI对象”函数的所有者引用句柄输入端移除连线,以及相关断线。

将创建For循环的“新建VI对象”函数的对象引用句柄输出端连接至创建加函数的“新建VI对象”函数的所有者引用句柄输入端。

4.      在For循环中创建另一个加函数,水平和垂直输入分别是75和25。请参考第12步的程序框图。

5.      在第一步中添加的“新建VI对象”函数的右边添加一个调用节点。

添加

6.      将创建第一个加函数的“新建VI对象”函数的对象引用句柄输出端连接到“调用节点”的引用输入端。

7.      单击调用节点,从快捷菜单中选择连接连线。

8.      将创建第二个加函数的“新建VI对象”函数的对象引用句柄输出端连接到“连接连线”方法的连线源输入端。

9.      右键单击“连接连线”方法的连线规范输入端,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常量。

10.   在连线规范中输入连线的输入和输出端,在该例中,输入和输出分别是x和x+y。

注:除指定接线端外,有些情况下也可使用自动连线。将自动查找路径?输入端设置为TRUE,使LabVIEW自动将源对象连接至较近的目标对象。

11.   右键单击“连接连线”方法的自动查找路径?输入端,将常量设置为TRUE。

12.   关闭所有对象的引用,按下列程序框图完成所有连线。

13.   保存VI。

14.   运行VI

LabVIEW将打开未命名的前面板和程序框图。程序框图中For循环位于左上角,两个加函数在For循环中。两个加函数之间有连线连接。

连接对象

该例将一个接线端连接至节点。使用“进行连线”方法连接一个接线端。按照下列步骤,使用脚本将一个常量连接至加函数。

注:数值常量的接线端引用位于通用»图形对象»常量类。

1.      请先阅读连接节点。如上一个练习中创建的未命名VI仍为打开状态,关闭VI。

2.      在创建第一个加函数的新建VI对象函数上,将样式输入端改为数值常量,将VI对象类输入改为常量,取消连接对象引用句柄和错误输出输出端。

3.      在程序框图上创建数值常量的新建VI对象函数的右边添加一个属性节点。请参考第9步的程序框图。

添加

4.      将创建数值常量的“新建VI对象”函数的对象引用句柄输出端连接到“属性节点”的引用输入端。

5.      单击属性节点,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接线端»引用。

6.      将属性节点的接线端输出连接至现有调用节点的引用输入。

7.      单击调用节点,从快捷菜单中选择进行连线。

8.      将“进行连线”方法的连线规范输入端改为连线两端的输入和输出。在该例中,是x 和x。

9.      按照下列程序框图所示完成连线。

10.   保存该VI。

11.   运行VI。

LabVIEW将打开未命名的前面板和程序框图。程序框图中For循环位于左上角,For循环中有一个常量和一个加函数。常量被连接至加函数。

LabVIEW程序,如下附件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