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的二手伺服套装拿到手后蒙XX了,PLC线到底如何接???

楼主(2023-01-19):
IS500PS1R6I一一一套

is620ps1r6i一套

好多个线如何接三菱FX3U的。就三个口:::::脉冲-方向-COM

网友A:
找到说明书看看对应的引脚定义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想让电机旋转起来,这三个线即可,别的未接线可设置参数屏蔽

网友C:
最简单的一个脉冲 一个公共端就行了

楼主:
自急搞了一下,烧坏了一个is620ps1r6i驱动器,几百不见了。

楼主:
电源搞坏了,面板5个88888,5V接点不小心碰 到24V电上,官方的接线图跟迷宫差不多,耍流氓。

网友C:
国产品牌便宜的一套不到400.买一个继续练手。自己慢慢实践

网友D(2023-03-21):
价格也的看功率大小吧,以及成色。

网友E(2023-04-21):
我们的焊接激光也是用的汇四川的

网友F:
明明是带总线接口的不用,非得走脉冲,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