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略慢的AB 答疑帖

楼主(2023-01-28):
大家好,新的一年没事儿盖盖楼,帮大家解答罗克韦尔产品的各种问题。有疑问可以留言,回复略慢勿喷!

网友A:
楼主,我现在遇到一个项目,AB PLC和视觉通讯,AB通过通讯的方式发送拍照信号给视觉软件,视觉软件发送尺寸信息给PLC,中间的通讯不知道咋整,视觉那边只支持Modbus,可是现场的AB PLC不具备Modbus,现在商量用Ethernet/IP来实现,就是现在不知道PLC端该如何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现在遇到一个项目,AB PLC和视觉通讯,AB通过通讯的方式发送拍照信号给视觉软件,视觉软件发送尺寸信息给PLC,中间的通讯不知道咋整,视觉那边只支持Modbus,可是现场的AB PLC不具备...



我不清楚你是想要Modbus TCP还是RTU?

一般和第三方通讯两种方案:

1、项目中最常用也是最省心的方法是用专门的协议转换网关。比如:prosoft,beacon,anybus等厂家的,都有E网转其他协议的网关。

2、想要省钱的方案,但是不怎么省心,也可以采用AOI例程的形式,因为V20以上的版本是支持socket的,可以通过官方提供的例程实现modbus TCP通讯。

以上说的是TCP,如果是RTU的话,基本也可以参考第一条。如果选用5069CPU硬件有直接支持RTU的扩展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现在遇到一个项目,AB PLC和视觉通讯,AB通过通讯的方式发送拍照信号给视觉软件,视觉软件发送尺寸信息给PLC,中间的通讯不知道咋整,视觉那边只支持Modbus,可是现场的AB PLC不具备...



如果第三方模块支持E网,那就更好办了,直接用MSG指令读取即可。

网友B:
第三方模块支持E网,几乎用不上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