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在NI Linux实时设备上访问Shell

楼主(2023-01-28):
LabVIEW NI Linux实时设备上访问Shell

有一台运行NI Linux实时操作系统的设备,想访问设备上的shell或终端。

要使用以下任一方法与设备通信,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终端客户端。

使用SSH连接:

1.      打开电源并将设备连接到网络或直接连接到计算机。

2.      打开NI MAX,在远程系统下找到设备。

3.      可能必须登录到控制器中来访问其设置(默认用户名为admin,默认密码为空)。

4.      在Startup Settings窗口中选中Enable Secure Shell Server (sshd)。

5.      保存更改,同时重启终端。

6.      打开客户终端,指定一个SSH连接。

7.      在适当的destination field中添加终端的IP地址或者机器名。

8.      SSH用TCP端口22,确保这个端口被选中。

终端应显示login as:

可以用admin账号登录,亦或用NI Web-Based Configuration andMonitoring tool配置的、可以访问remote shell 的其他任意账号登录

弹出对话框时,输入账号密码,这样就可以登录到shell中

用串口连接:

一些cRIO具有RS-232端口,允许运用通道的零调制解调器串口线缆来访问linux shell。为了利用零调制解调器线缆与设备通信,请完成以下的设置:

1.      打开设备电源,连接设备到网络或者直接连接到电脑。

2.      打开NI MAX,在远程系统下找到设备。

3.      可能必须登录到控制器中来访问其设置(默认用户名为admin,默认密码为空)。

4.      在Startup Settings窗口中选中Console Out。

5.      保存设置,重启终端。

6.      连接一个零调制解调器的线缆到电脑和终端设备的RS-232端口。

7.      打开客户终端,指定一个串口连接。

8.      验证连接读取速度是否与设备的输出速率匹配。例如,cRIO-906x以115,200bit/s的速率输出,确保设置连接的速度能够匹配设备的输出速率。

终端应显示login as:

可以用admin账号登录,亦或用NI Web-Based Configuration andMonitoring tool配置的、可以访问remote shell 的其他任意账号登录。

弹出对话框时,输入账号密码,这样就可以登录到shell中。

Additional Information

本文中的屏幕截图使用第三方远程登录和SSH客户端PuTTY ,但可以使用任何终端客户端。

NI Linux实时操作系统通过安全shell(SSH)和串行通信提供对Linux shell的访问。 SSH方法仅适用于设备的网络连接,但串行方法需要使用零调制解调器电缆和相应类型的串行端口。由于通过SSH连接到设备只需要网络连接,因此建议使用SSH作为主要的shell访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