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点事,气动方面的

楼主(2023-01-29):
非标设备,气动元件要放到温度-40℃~150℃,湿度20~98%RH的环境中,想请教下,在这样的环境中,气动元件选购,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这样的温度,估计难选

网友B:
-40℃~150℃气动元件这个要求,除非定制,价高还不划算。-40℃加伴热带和保温,150℃半导体制冷或小型空调。

网友C:
这个是在什么环境下用的?

网友D(2023-03-21):
估计还没到太空吧,建议参考卫星的工作环境。玉兔的设计环境,气动元件还是免了吧,想想电动的吧。

网友E:
这样的环境   FESTO  SMC气缸也不一定扛得住

网友F:
温差这么大,去外太空都够了吧。。。

楼主(2023-11-17):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在什么环境下用的?



这是测试设备,测试产品不同环境下的性能的

网友G:
冷凝水结冰?会不会

网友H:
这么大的温差范围  没听说过这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