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5U中正负极限只能用一个吗

楼主(2023-01-29):
如下图,上方只能选择用一个极限,正或负极限。

那么下面好像又能选择2个,请问这里边的关系。谢谢。

网友A:
回原点操作最少只需要一个限位开关一个原点开关就能实现。

举例来说:

只用原点开关和正限位开关。回原点方向就是正向。

如果正向先触发原点信号,根据回原点方式不同,开始停止。

如果正向先触发正限位信号,再反向运动,直到触发原点信号,开始停止。

这两种可能都与负限位信号无关。

网友B:
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选择啊。

我用H5U控制一般的机构,都是使用一个原点开关。

然后用软件限位来限制正负行程

网友C:
上面2个定义和回原点的方式相关,由于只能选择一个方向回原点,使用用正向就是正方向回原点,这时可以选择使用正限位,具体看你原点返回方式。

下面2个定义驱动器接入正反极限输入点,可以选择是否接入,接入的端子和逻辑。

如果上面你选择了使用正限位,那么下面的正限位就必须配置。反限位也是一样的。

网友D:
欢迎去“工控圈子”微信小程序发帖哦,可以关注私聊的小程序

网友E:
自己设置研究一样呗

网友E:
非常好的材料值得学习

网友F(2023-03-08):
伺服电机找原点(复位模式),设定往一个方向运行,首先遇到原点就执行找原点动作,如果是在原点以后就会首先前行碰到极限,此时电机自动折返到原点位置执行找原点动作,就是当前位置在原点前和在原点后两种状态都考虑了,莫非你还想要第三种状态?只能你自己发明第三种状态了:正常地球人都只会考虑2种状态,因为正常也就是2种状态

网友G(2023-05-18):
正常的话,原点与+-极限都要用。

网友H(2023-12-22):
非常好的非常好的

网友I(2024-01-22):
引用 网友E:
自己设置研究一样呗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