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SM Web组态软件采集Modbus设备数据

楼主(2023-01-30):
登录系统,并创建项目

打开ismctl.com,下载最新版的ISM组态软件,也可以使用在线的演示系统。

使用用户名:admin 密码:99999999,登录系统。

输入项目名称和项目的描述后,创建项目。点击我们创建的项目,进入项目。

二、创建Modbus设备数据模型

依次点击设备模型->Modbus设备

点击

点击右侧的新建按钮,创建modbus模型

本次我们使用虚拟串口软件vspd和modbus slave两个软件,来模拟modbus设备。这两个软件请自行搜索下载。

模型名称、模型描述给创建的模型输入名称和描述。

组态模型、组态展示页面是为此模型选择要展示的组态应用。可以在组态应用创建后再选择。

连接方式:我们在此选择串口

超时时间:这里可以根据设备的要求,我们这里填写1000,也就是1s

数据格式:如果没有特殊说明,一般都是大端模式。

模式:支持RTU和ASCII ,我们这里选择RTU通信

串口:选择对应的通信串口

串口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流控等选项根据自己的要求填写。

三、添加Modbu设备模型的寄存器组和数据

找到我们刚才创建的Modbus设备模型,点击寄存器。进入模型的寄存器配置。

参数讲解:

组名:寄存器组的名称

功能码:此寄存器组对应的Modbus功能码

寄存器开始地址:寄存器组开始的地址

寄存器数量:此组包含了多少个寄存器,最大只能125个寄存器

点击寄存器地址配置,可以修改每个寄存器的名称、单位、换算表达式、权限、数据类型、告警、定时存储。

四、添加Modbu设备

根据上面的步骤,我们已经创建了Modbus的设备模型,我们现在就可以对此设备模型创建我们需要的设备。

点击设备管理->创建设备

参数讲解:

设备名称:输入设备名称

设备模型:选择Modbus设备

设备模型:选择我们刚才创建的Modbus设备模型

Modbus地址:输入Modbus的设备通信地址

超时时间(毫秒):读数据的超时时间

通信失败次数:通信失败此,当读取的次数大于此次数时,系统告知用户设备通信失败

采集时间(毫秒):系统采集的间隔时间

点击数据仓库,找到我们刚才创建的设备,并打开Modbus Slave软件,此时就可以看到系统已经把采集的数据通过表格的方式呈现出来。

总结

此节详细讲述了ISM 组态软件创建Modbus设备模型和Modbus设备的步骤,如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通过邮件与我联系,我会详细为你解答,hexinjun888@163.com

ISM组态软件下载地址 :https://ismctl.com/

ISM组态软件 演示地址:http://36.133.188.61:8081/

网友A:
四、添加Modbu设备

根据上面的步骤,我们已经创建了Modbus的设备模型,我们现在就可以对此设备模型创建我们需要的设备。

点击设备管理->创建设备

参数讲解:

设备名称:输入设备名称

设备模型:选择Modbus设备

设备模型:选择我们刚才创建的Modbus设备模型

Modbus地址:输入Modbus的设备通信地址

超时时间(毫秒):读数据的超时时间

通信失败次数:通信失败此,当读取的次数大于此次数时,系统告知用户设备通信失败

采集时间(毫秒):系统采集的间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