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主从通讯求助

楼主(2023-01-30):
我们单位有一台采煤机,两个90KW牵引电机,使用ACS880一拖一。

我现在按照说明书把主从电机都调好了,电机参数都设置好了,电机都辨识了。

现在存在一个问题:

1、参数19.12设置为“相加”后,主电机电流偏大3倍。

2、参数19.12设置为“转矩”后,速度低的时候,电机相应不是太好,采煤机起步时速度不稳,等待电流都上来之后速度才能稳住。

请问各位大师,这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呢?

楼主:
而且有时候存在牵引电流过大报“2340”故障。

等待各位大师的指点!谢谢!

网友A:
欢迎去“工控圈子”微信小程序发帖交友哦!可以私聊的工控小程序

网友B(2023-04-03):
19.02,主机选择速度,从机选择转矩。

网友B:
24.41、24.43、24.44使用窗口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