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调速器三相电源故障处理思路

楼主(2023-01-31):
590速器故障代码:3 PHASE FAILED

代码含义:三相故障

引发原因:控制器检测不到L1L2L3电源的时候,电源发生故障,3相电源报警便启动

故障检测:

1. 如图我们首先检查二绿色框中三个陶瓷保险有没有损坏;目测黄颜色框框中个电容及白色泥电是否损坏。

2. 们检查调速器主回路三相源是是有故障,应该检查三相进线电源,三相开关,电源触器,主回路保险,进线电抗,一直到调速器的三相进线接线柱。

故障排除方法:

1.按上述两检查,如果出现1条所说的险损坏,而且损坏的是从左往右第1个或2个者两个损坏,那么请一定要检查电机的励磁绕阻线圈,概率是电机的励磁线圈有题,此时我们定不能直接更换保险启动机器,如果直接更换动调速器,轻则次烧保险,重则会坏调速器励磁块,更严重后果会导致磁模块直接炸机,故障不仅没有解决,反而造成机器大面积损坏。

     机的磁绕阻确认没有问题后,换保险,我们要再检查一下励磁出端子D3(F- D4(F+) 不是况,别用万用表极管档位测D3(F- D4(F+),得一定要交换表笔测量,然后还需要测D3(F- D4(F+) L1  L2 接线柱是路情况,如果以上情况均不存在,那边启动调速器试机。

2.果损坏的是主回路的保险,那边请做以下步骤,很重要,千万不要直接换保险启动590调速器,很有可能会 “呯” 的声音我们按以下步骤操作,记牢:

a:除调速器接线柱上面的A+ A- L1 L2 L3这五根线,然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分别测个接线柱之间是否有短路情况,如果有短路,590调速器模块有损坏的,那我们需要拆机更换模块。

b:590调速器个接线端子没有短路情况,那么们需要检查电机电枢回路是否有对地,或者换器和碳刷之间是否有打火情况

C:果电枢回路和换相器都没有情况,那么,请检查三相电源否正常(电柜供电很少有问题,所以我们放最后排除)

上三个情况都正常,我们可以换上主回路的保险试机了

了,还有一种情况,们科瑞艾特电气技术人员在现场务时也遇到过,概率不算大,但当保险都没问题找不到问题时,可以检查一下我们服务人员在现场时发现主回路接触器触点有烧坏的情况,触器线圈为异物或者灰尘造成线图衔铁力不够导致触点不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