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调速器故障报警 MISSING PULSE丢失脉冲报警处理方法

楼主(2023-01-31):
590速器故障报警 MISSING PULSE丢失脉冲报警处理方法

这个故障是指控制器在连续监视电枢电流波形时,如果控制器或组件内发生故障,很可能使正常的6脉冲电枢电流波形中丢失一个或几个脉冲。虽然控制器似乎工作正常,但电动机由于电流波形畸变,会发生过热。若最后反馈波形中6个电流脉冲丢失一个,在电动机负载超过1.5倍的断续电平时,便发生丢失电枢电流脉冲报警,使电动机受到保护。这个报警延迟时间是60秒,也就是说检测到电动机负载超过1.5倍的断续电平60秒,就会触发这个报警。

在了解了这个故障形成之后,我们首先会想到是不是触发脉冲的插头或者接线损坏了?或者是触发回路的脉冲触发部分有小元件坏了?以上这两种都可能造成这种问题!

处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确认一下触发脉冲回路和接线是否松动和元件损坏。

用万用表,打到欧姆档,在不拔下触发线的情况下,测量插头的红色和黄色连接在电源板上面的接线柱,这时候我们得到的阻值应该是功率模块的触发阻值,这种测量办法既可以测模块是否损坏,也可以测插头是否松动。在确认模块和接线没有损坏的情况下,我们把触发线插头从模块上拔下来,用二极管档位测量触发插头在电源板上面的红黄两线,每一组都测量一下,如果有触发回路损坏,会有不同的数值出现。

确认触发部分和功率模块没有问题后,再做下一步,电流环的自动调谐。在上面刚开始时介绍过,发生MISSING PLUSE这个故障跟断续电平有关,电流环的自动调谐功能会解决这个电平。步骤如下:

入电自调谐功能菜单:

SETUP PARAMETERS单进入后,找电流环CURRENT LOOP,进入后找到AUTOTUNE菜单,将OFF改为ARMATURE(者只有ON),

....SETUP PARAMETERS(设定参数)

......CURRENT LOOP

........AUTOTUNE         [18  ] = ARMATURE(ON)  (默认是OFF ,改成ARMATURE  (ON) 就会将自动调节功能使能)

   然后尽启动调速器,启,观察到调速器右上角的RUN(运行灯)灯将闪烁,(P系列制器整个面板灯会闪烁),在这个过程中不要给调速器停止信号,当调速器完成自动调节后,会自动释放接触器线圈.(这个过程一般持续为十几秒,太短的时间说明调速器自动优化失败.).

自动调谐过程结束后,我们保存参数,开机测试是否正常工作,如果还不能正常工作,那么请按照以下步骤:

***需要注意:

一定要确认调速器功率模块和触发回路正常,并且确认做过电流环自动调谐无法解决这个故障,我们做如下操作:

进入调速器菜单,先找到PASSWORD这个菜单,进入后输入密码0X1311:

..MENU LEVEL

....PASSWORD

......ENTER PASSWORD   [120 ] =  0x0000 --输入0X1311

输入口令后,按E键退出,再进入到系统菜单  SYSTEM,进入到RESERVED系统保留菜单,在这个保留菜单下找到SYS HEALTH INHIBIT(系统正常禁止),将原来显示的0X0000改成0X0002,步骤如下:

..MENU LEVEL

....SYSTEM

......RESERVED

........FACTORY USE ONLY

..........DO NOT ALTER !!

............SYS HEALTH INHIBIT   =  0x0000  改成0X0002 (丢失脉冲报警)

改好这个参数后,请按E键退出菜单,先不要保存参数,也要断电,我们先启动调速器,看是否正常工作,动调速器运行后,观察电机是否震动常,电控柜中三相进线电器是否有异响,如果这些现象不存在(禁失脉冲后,这个报警不会再出现,要耐观察,否则会导致调速器或电机坏!!),那么找到参数保存菜单PARAMETER SAVE 保存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