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 3 FX5U系列仿真和西门子PLCSIM仿真可以通讯嘛?

楼主(2023-01-31):
三菱的FX5U通过仿真和西门子1500系列的plc通过PLCSIM仿真,两款进行通讯,三菱和西门子的以太网参数都已经设置好了就是通讯不上,或者说这两款根本不能通过仿真进行通讯,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需要官方认证 的,不要指望所谓大师

网友B:
仿真通讯,西门子自己和自己都行不通的。实物可以。

网友C:
仿真左通信估计不行,最好有实物,通信不止涉及到程序,还有硬件接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仿真通讯,西门子自己和自己都行不通的。实物可以。



西门子仿真可以的

网友D:
三菱的FX5U通过仿真和西门子1500系列的plc通过PLCSIM仿真,两款进行通讯,三菱和西门子的以太网参数都已经设置好了就是通讯不上,或者说这两款根本不能通过仿真进行通讯,求各位大神指点
======================
可行不可行先两说,如果可行,是不是先分别用第三方调试助手进行测试呢?
最好买个PLC吧。

网友E:
期待你的成功

网友F(2023-03-05):
如果只是地址BIT/int/FLOAT这个是可以的~自己利用MX通信库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