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数据掉线

楼主(2023-02-01):
组态王6.5,做好的组态工程不定期出现数据中断,有时掉部分数据,有时全没了。需要重启电脑才能恢复,请问这是工程里面没设置好吗?

网友A:
如果源数据没有问题。1.查看数据类型设置。2.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B:
软件是否是正规渠道获取的?授权是不是付费的?如果是,这种问题很少的。即便是有也可以找官方通过更新驱动来解决。

一般这样的情况多出现在串口设备,也就是你通过串口采集,会有数据断线的情况,可以设置保存数据来避免???出现在画面上,坏处就是如果这个数据断线了,长时间没有重连更新,则该数据永远保留最后一次值不变,客户看不出来断线,但是你这个监控软件的意义就没有了,相当于弄了个假值欺骗用户,此方法非必要还是不要用的好。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设备有问题,之前遇到过某些设备频繁访问会导致设备死机,效果和你一样就是设备掉线,你可以用串口助手在设备端抓包监控一下,到底是上位机没访问,还是访问了你设备装死不回复,这样可以轻松诊断出问题出在哪里,如果软件来源合法,我估计大概率就是你设备有点毛病,你可以更改一下采集频率,超时时间试试能否改善掉线发生。

如果你用的是无线设备,那你只能在考虑上述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网络信号问题,GPRS服务程序的问题。总之除了你设备问题,软件这方面都是可以抢救的,前提是软件合法。枪版的软件各种奇怪的问题很多的。

网友C:
欢迎去“工控圈子”微信小程序发帖哦,可以关注私聊的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是否是正规渠道获取的?授权是不是付费的?如果是,这种问题很少的。即便是有也可以找官方通过更新驱动来解决。一般这样的情况多出现在串口设备,也就是你通过串口采集,会有数据断线的情况,可以设置保存数据来...



谢谢指导

网友D:
说句不好听的,你肯定是D版软件!!!

网友E:
如果是正版,一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之前测试过D版,是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F:
换通讯线试一试吧

网友G:
这还不够明显吗

网友H(2023-03-25):
组态王6.5  一看这版本,基本就是D版了。如果是现在新采购的都是V7.5了,再怎么样也是V6.6版本,低于这个版本的亚控都停产了,你说现在用6.5去哪找?

  请认准正规代理购买。我们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