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poe交换机故障需要排查哪些情况

楼主(2023-02-02):
工业poe交换机是企业生产运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款设备,企业通过这款设备能够轻松的实现在工业领域中传输数据和电力的作用。但是性能再突出的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故障停止运转,因此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切不可慌张一定要尽快的做好排查。那么当这种交换机停止运转时应当先排查哪些情况呢?

1、需要排查工业poe交换机电源的情况

使用这工业poe交换机的时候突然出现无法运转的情况,那么就需要及时的排查这款交换机的电源情况。检查设备的供电情况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如果供电不正常那么就需要找到具体的原因;如果是电源的问题那么就再深入的排查是接线出了问题还是交换机自带的电源出了问题。

2、需要排查工业poe交换机连接的情况

工业poe交换机的连接出现了故障的时候也会导致交换机突然无法正常运转,因此在确定非电源导致交换机停止之后,就需要检查交换机的连接问题。一般检查的时候需要带来备用的设备,将原有的连接器与备用设备进行连接,确定到底是不是连接器的问题。如果是连接器故障而产生的问题那么直接更换连接器即可。

3、需要排查工业poe交换机组件运行的情况

如果并非工业poe交换机的连接出现了问题,那么就需要排查组件运行的情况。因为目前市面上的交换机主要是由模块化组件组成的,因此其中一个模块的运行出现了问题都会导致整个交换机无法正常运转。

工业级poe交换机突然出现了无法使用的情况可能会出现的原因基本就是以上三个,因此为了能尽快的找到问题所在并且及时解决就需要对以上三点进行排查。排查的步骤是循序渐进的且不能够直接跳到排查组件问题,这样既能够保证流程的规范性还可以节省排查的时间。

网友A: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