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HMI只做一页监控所有IO状态

楼主(2023-02-02):
如标题,在HMI画面监控所有IO,有什么快省事的方法,拜托各位大神指点下,感谢

网友A:
有很多办法

网友A:
有的公司程序模板有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办法



能分享下吗,924198398@qq.com,感谢!

楼主(2023-03-20):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



可以参考下这个

高效编程之 - IO变量监控篇(精简面板) (qq.com)

网友C:
要用代码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代码实现



怎么说,具体怎么做

网友D:
直接ID0或者QD0,再2进制显示

网友E:
可以用变址

网友F:
#InputWord.%B0 := PEEK(area := 16#81, dbNumber := 0, byteOffset := #StartAddress)

#OutputWord.%B0 := PEEK(area := 16#82, dbNumber := 0, byteOffset := #StartAddress)

上面獲取你輸入IB的狀態,下面獲取QB的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putWord.%B0 := PEEK(area := 16#81, dbNumber := 0, byteOffset := #StartAddress)#OutputWord.%B0 := ...



好的,谢谢老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