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自定义键盘数值显示窗口

楼主(2023-02-02):
rt

做了一个台达人机界面,原始键盘可以显示输入的数值,自定义的键盘却显示不出来,即便原装的拆一下都显示不出来

操作输入数字时不显示,只有按enter后才显示

原始自带键盘则可以

楼主:
有高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你看自定义键盘的说明,或者属性,是不是他的输出显示窗口需要你单独给配一个,你这个问题不是输入不上,是你现在输入的东西没有实时显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自定义键盘的说明,或者属性,是不是他的输出显示窗口需要你单独给配一个,你这个问题不是输入不上,是你现在输入的东西没有实时显示而已。...



是的,只要是建了一个键盘窗口,并选择了3种键盘中的任何一种不改,数值输入都无法实时显示

网友B(2023-05-27):
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搞不定呀!

系统自带的密码键盘需要放大,客户说太小操作不方便。研究了其它键盘都可以放大,就是密码键盘不能。自定义个密码键盘,点击各数字键后没显示不谈了被点的键还没一点动画反应。客户还以为死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