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 PLC与OP320文本通讯问题

楼主(2023-02-03):
信捷OP320文本,配S7-200 PLC通讯正常,换用SMART200 PLC就无法通信了,文本编程软件里只有西门子S7-200选项,没有SMART200选项,怎么办?

楼主:
哪位大师知道?

网友A:
另外论坛也问过了。

等有空找硬件测试一下。感觉应该可以通讯的。

楼主:
终于查出原因了:信捷文本软件,不能用老工程文件修改,必须从新建立新工程才行!我的原因就是复制别的工程文件修改的,所以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