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台机器人的移植到另一台机器人

楼主(2023-02-03):
各位大拿,请教一下,有两台同型号的机器人,配置和轨迹完全一样,一台弄好后如何移植到另一台?

网友A:
直接拷贝程序(含路径文件),设置工具坐标,校准工具误差即可

网友B:
大部分机械手程序都可以使用U盘拷贝,比如发那科。还有的可以上位机软件下载,比如ABB,EPSON

网友C:
提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拷贝程序(含路径文件),设置工具坐标,校准工具误差即可



把弄好的那台 -   点模块选中程序模块-   点文件另存模块为(保存程序模块到U盘)加载到另一台机器人里边是吧?系统模块(base跟user)需不需要导入到另一台机器人里边?

网友D:
用U盘拷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U盘拷贝



需要拷贝哪些文件?

网友E:
鼠标点复制,然后再黏贴,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F:
直接拷贝所有配置文件和程序,修正坐标系就可以了

网友G:
程序拷贝过去直接用,只不过位置最好重新示教一遍

网友H(2023-03-15):
需要把系统文件和用户文件都粘贴到另外一台机器人,前提是另外一台机器人系统已经装好

网友I:
优盘拷贝即可

网友J(2023-04-17):
看什么品牌机器人了,大部分机器人都可以U盘复制,再粘贴

网友K:
从机器人示教器拷贝,注意2点,程序的拷贝:例行程序模块另存为,I/O的拷贝  EIO文件    拿U盘从示教器拷贝一下

网友L(2023-05-23):
整机备份,然后写入另外一台设备。操作步骤看具体品牌。厂家也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M:
复制程序,大部分机械手程序都可以使用U盘拷贝,比如发那科。还有的可以上位机软件下载,比如ABB,EPSON

网友F(2023-08-04):
直接把模块还有配置等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N(2023-09-05):
ABB的话备份EIO配置文件,备份程序文件,然后单独加载进去即可。

网友O(2023-11-08):
系统文件一定不要拷贝覆盖,只需要加载程序块,Eio就可以了。

网友N(2024-11-22):
当然,这个拷贝过程用U盘即可,我现场很多时候就带一个U盘,因为我们的项目是固定的,功能也是一样的。经常这样搞。

网友N:
如下三个文件:EIO.cfg”、“Data.mod”、“MainMOdule.mod

EIO.cfg这个是I/O信号配置文件要在控制里面进去,加载的时候删除原有的即可。

Data.mod程序数据,有些人编程习惯喜欢把数据保留在一个模块里,这里会只有一个文件:“MainModule.mod

MainModule.mod,程序文件以及数据文件,需要加载到机器人里面。

就这三个文件,现场实战调试的经验!!!!

我看上面的回复,文字不清晰,特此,粘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