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要做测试机台,我直接上伺服,气缸全部干了

楼主(2023-02-03):
人老了,喜欢简单,现在突然喜欢伺服了!

原因:伺服现在白菜价了,而且伺服控制力矩、速度特别简单,定位任意,

网友A:
可以。预算充足的话,不过非标自动化方案都是机构工程师设计的吧,电气打辅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预算充足的话,不过非标自动化方案都是机构工程师设计的吧,电气打辅助的...



就是,比较少见电气主导的。

网友B:
还是需要根据各自的特点使用,如果都行的话,我觉得看配套,没气就伺服,有气就气缸。

楼主:
以前机械设计的现在已经返修退货十几台,后来客户指定要我参与设计,否则就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