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5U中的急停指令是怎么用的

楼主(2023-02-04):
请问各个引脚都代表什么意思,我在这里还接了急停按钮,貌似没什么用

网友A:
汇川H5U中的急停指令可以通过按下急停按钮来实现,该按钮可以立即停止机器的运行,以保护机器和操作者的安全。

各个引脚都代表不同的电路功能,例如输入引脚可以用来接收外部信号,输出引脚可以用来输出控制信号,而地引脚则可以用来提供电路的接地。

网友B:
MC里面是自保持的要用MCSTOP来停止吧

网友C(2023-04-09):
汇川的stop块是针对伺服电机动作的,该块可以直接无条件停止伺服轴的动作::如果是伺服停止运行会产生其余后果的(例如升降装置停止运行可能会自行下坠)请外加其余安全锁定(最好与程序无关,纯物理动作或者硬件类锁定,例如电梯的安全钳和抱闸等等)

网友D(2024-01-22):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F(2025-09-13):
这个是专门用作轴停止的,不是整机停止

网友G:
新手容易犯的问题,就是在子程序内写了程序,但是在main内没有调用该子程序,就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网友H:
看你的指令报了9108,提示轴故障,所以按急停没反应,应该先给轴故障复位,轴运行过程中可以点击急停,就可以停止,可以看一下手册里面的轴状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