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AutomationDriveFC300

楼主(2023-02-04):
丹弗斯与plc通讯是在哪项参数设置?谢谢了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看你这个应该是DP通讯。
1、安装GSD文件,
2、在网络上添加新设备
3、选择PPO类型
4、设定变频器地址:9-18
变频器8-30为【0】,FC协议;
5、联机,看变频器是否还有W34报警。
没有的话,那就应该是通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