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5U怎么把FB拉倒程序里

楼主(2023-02-05):
请问怎么把这个FB块拉倒程序里,西门子一拉就过来了

网友A:
首先明白FB功能块属于输出,必须要有条件输入才行。然后有两种方式可以成功调用。 1.直接输入你所建好的功能块名称,假如我的块是FB_XXXX,直接输入"FB"字母,软件会自动以下拉框的形式展示出所有以“FB”开头命名的功能块,你这个就可以直接输入“轴”,然后摁回车键就可以成功调用此功能块。 2.找到软件上方菜单栏,依次点击查看-工具栏-工具箱,打上✓,右侧会有工具箱的弹窗,右下角有一个叫“FB”的组,找到你想要用的功能块,双击该功能块就可以成功调用。

网友B:
  1.  直接输入FB名称就可以调用!

  2. 在工具箱的FB节点下,双击FB指令,可以将FB指令添加到梯形图选中的位置,添加后再图形块 指令中输入实例化名称完成实例化定义。

网友C:
每天都有新东西学习

网友D:
看看视频吧,上面讲的很基础很详细

网友E:
要实例化后才可以加

网友F(2023-12-20):
汇川还不敢完全照抄西门子,有点尴尬,如果用过西门子会觉得不好用

网友G(2024-01-22):
引用 网友H: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I:
根据用西门子VIT的惯例,直接拖过来就可以了,在汇川的软件里,我拖啊拖,纹丝不动,只能看手册了,也没找到方法,试着输入FB的名称,没成想,可以了。

网友J(2024-09-11):
学习了,西门子用惯了拖了半天

网友K(2025-03-19):
1楼、2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