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编码器读数不正确

楼主(2023-02-06):
LabVIEW编码器读数不正确

从编码器中生成不正确的读数,该如何解决?

1.      确认与计数器的引脚连接正确。

2.      在测量与自动化浏览器(MAX)中验证设备的引脚排列,方法是右键单击设备并选择设备引脚排列,或查看连接计数器信号下的NI-DAQmx帮助文件。

3.      如果使用的是差分编码器,请参阅“差分正交编码器”部分下的以下文章:将正交编码器与NI DAQ卡配合使用

4.      检查接地连接,DGND到设备接地。

5.      根据硬件,尝试在NI-DAQmx中为TIO设备启用数字去抖波器,如下文所述:使用NI-DAQmx为NI66xx设备启用数字去抖波器

6.      尝试不同的计数器和接地连接,或尝试将计数器换成不同的计数器。

7.      检查Z索引是否在故障排除时被禁用。

8.      确保设备可以接受编码器信号类型。

9.      某些设备只能接受遵循TTL规范的外部信号。

10.   检查或切换相位A和B连接,以查看它们是否正确接线。

11.   检查信号上是否有过多的噪声,并在编码器输入上启用数字滤波器(如果设备支持)。

12.   检查编码器的模式(X1、X2、X4),看看是否与预期数据相对应。

有关噪声的一般注意事项

现场布线和噪声

将设备接地:RGND代表保留接地。这些是额外的接地引脚,可用于某些电缆中的降噪。如果认为编码器信号线上可能存在噪声,则可以使用模拟输入NI-DAQmx任务来查看是否存在任何可能导致错误结果的噪声或毛刺。

M系列、C系列和NI-TIO设备上的X1、X2、X4编码

计数器支持正交编码器的三种解码类型:X1、X2和X4。

使用X1解码和信号A前导信号B,计数器在信号A的上升沿递增。当信号B领先于信号A时,计数器在信号A的下降沿递减。

对于X2解码,与X1相同的行为保持不变,只是信号A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上的计数器递增和递减。

同样,对于X4解码,计数器在信号A和信号B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上递增和递减.X4解码对位置更敏感,但如果编码器中有振动,也更有可能提供不正确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