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PID向导 RTD热电阻 输入参数设置

楼主(2023-02-07):
S7-200 smart 模拟量 PID 向导中,测量方式为热电阻RTD(PT100测量方式)传感器时, 输入参数的设置问题 ""

S7-200 smart 中做PID控制时,使用的是热电阻RTD传感器检测温度,模拟量输入模块也是RTD的模块,热电阻RTD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是-50.0℃~200.0,

通过PID向导配置参数时,"输入参数"里面设置时,选用"温度×10","过程变量",参考下图,图一中*1,只能设置到01000, "回路设定值"0.0100.0,只能对应0.00.0℃~100.0℃ 吗? RTD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是-50.0℃~200.0℃时, "过程变量" "回路设定值" 怎么对应设置

网友A:
过程变量标定应该选择  双极

网友B:
关于温度控制,最好采用温控表去控制,PLC PID控制起来需要整定参数,比较耗时间,经验之谈,欢迎评论

网友C:
设置好相应的比例换算就可以的吧

网友D:
0-100%的比例关系,肯定还需要你自己转换一下的

网友C:
非常好的资料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