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与昆仑通态之间无线通讯详解(编程口)

楼主(2023-02-08):
一、系统组成

昆仑通态使用三菱 PLC FX2N 编程口通过专用协议对 PLC 站点相应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从而实现对站点工作状态的控制。这种情况下三菱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可以使计算机远程无线监控远程站点。

二、编程线制作

计算机端通过编程电缆使用三菱专用协议进行站点控制,编程电缆可采用自制电缆,与 RS232 对接即可直接进行程序下载及站点控制。PLC 编程电缆是八针的选型接头,与 RS232 的 DB9 接线如下图所示:

三、昆仑通态组态环境搭建

打开昆仑通态控制台。首先创建工程画面,本实例通过组态软件实时控制 PLC 相应输出寄存器,演示无线通信实时性和稳定性,分别创建 Y000-Y007 等八个按键,用于写输出状态,创建 8 个文本显示框分别显示当前本地按键状态(0 或者 1)0,表示断开状态,1 表示导通状态,再创建 8 个指示灯分直接读取 PLC 端的输出寄存器状态,工程界面如下图所示:

其次创建设备窗口,父窗口选择通用串口父设备,下挂两个设备,选择 FX 系列串口,分别为设备 0 和设备 1,用来分别读写相应寄存器的值。读写为两个设备有效避免了计算机的写操作在本地影响读操作的正确性,应该直接从 PLC 端读取数据。

设置串口父设备,选择所使用的串口,波特率设置为 9600,数据位为 7 位,停止位为 1 位,偶校验。设置如下图所示:

子设备 0 属性设置,选择最小采集周期为 1000,通讯等待时间为 200,使用协议 4,不求校验值,CPU 选择为 FX2N。

同样方法设置设备1。设置设备 0 内部属性,只写通道 Y0000-Y0007。设置设备 1 内部属性,只读通道 Y0000-Y0007。创建实时数据库,分别创建 X000-X007,Y000-Y007 到通道 Y0000-Y0007 上。

组态画面创建完成。

四、PLC参数设定

PLC 按照以下参数设定,专用通信协议,7 E 1,波特率为 9600,H/W 类型选择为 485,传送顺序格式与组态软件相同,这里为格式 4,站号设置为 0 与设备地址对应。设置超时判定时间 50 以上:

五、实例总结

使用两块DTD435MC无线通讯终端,可以取代原有的Rs232串口线,实现三菱FX2N系列PLC与昆仑通态组态软件的无线通信,并能实时稳定的进行检测控制。

网友A:
我用的个小程序“工控圈子”,也能发帖的,求助的,还能即时聊天,可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