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刀库和换刀机械手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

楼主(2023-02-08):
数控机床的刀库和换刀机械手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

刀库是数控机床贮存刀具的地方,刀库的形式有盘式刀库和链式刀库两种。换刀装置有机械手交换和无机械手交换两种形式,用来在主轴和刀库之间实现刀具交换,机械手换刀结构速度快,无机械手换刀结构简单,价格低廉,但换刀时间稍长。刀库和换刀装置由于机械机构复杂,使用频繁,是数控机床较容易出故障的部位。选择品质机床附件钛浩机械,刀库和换刀装置常见的故障是刀库不能转动或转动不到位、刀套不能夹紧刀具、机械手夹刀不稳或机械手运动误差过大等。刀库和换刀装置还装有机械原点和位置检测装置,由于电气原因造成刀库和换刀装置出现反馈信号错误的机会也很多。刀库和换刀装置产生故障的原因主要是机械结构的磨损和电气元件松动造成的,另外与装配时的调整不到位也有一定关系。

刀库与换刀机械手常见的故障与排除方法:

1、刀库不能转动

电机轴与刀库回转轴联轴器松动。排除方法:紧固联轴器螺钉。

2、PMC无输出

I/O接口板继电器失效。排除方法:检查PMC相应接点信号。

3、刀库转动不到位

传动机构有误差。排除方法:调整传动机构。

4、刀具从机械手中脱落

(1)机械手卡紧环损坏或没有弹性。排除方法:更换卡紧环或重新调整。

(2)刀具超重。排除方法:选择合适的刀具。

5、刀具交换时掉刀

机械手抓刀时没有到位,就开始拔刀。排除方法:调整机械手臂使手臂爪抓紧刀柄后再拔刀。

6、机械手换刀速度过快或过慢

换刀气缸压力太高或太低或换刀节流阀开口太大或太小。排除方法:调整换刀气动回路压力或流量。

7、刀套不能夹紧刀具

(1)刀套上调整螺钉松动,或弹簧太松造成卡紧力不足。排除方法:顺时针旋转刀套两边的调整螺母压紧弹簧。

(2)换刀时主轴箱没有回到换刀点或换刀点产生变动。排除方法:操作主轴箱运动回到换刀位置,或重新设定换刀点。

楼主:
加V詳詢產品技術咨詢TWGFA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