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图形符号朝哪边

楼主(2023-02-08):
热继电器热元件的图形符号那个凸起是朝左还是朝右,或是都可以?依据是哪个国标?GB4728吗?

网友A:
查GB4728

凸起朝右

网友A:
电气制图的图形符号一定要遵守GB4728,各种制图软件有些符号不符合GB,应该纠正。有人说制图软件的符号是国际标准,其实不然。我国的制图符号标准与国际标准是等同的,不符合GB同样也不符合国际标准。

网友B:
朝右侧方向

网友C:
根据GB4728,热继电器热元件的图形符号凸起朝右。

网友D:
EPLAN部件库里有符号的吧

网友E:
反正没见过凸起向左的

网友F:
习惯右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