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口通讯协议下,三菱FX2N与MCGS能否建立无线通讯?

楼主(2023-02-09):
三菱PLC的位元件主要有X、Y、M、S、T、C,字元件有D。编程口通信协议采用异步格式,由1位起始位、7位数据位、1位偶校验位及1位停止位组成,字符为ASCII码形式。昆仑通态可使用三菱 PLC FX2N 编程口通过专用协议对 PLC 站点相应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从而实现对站点工作状态的控制。这种情况下三菱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可以使计算机远程无线监控远程站点。

计算机端通过编程电缆使用三菱专用协议进行站点控制,编程电缆可采用自制电缆,与 RS232 对接即可直接进行程序下载及站点控制。PLC 编程电缆是八针的选型接头,与 RS232 的 DB9 接线如下图所示:

昆仑通态组态环境搭建:

首先创建工程画面,本实例通过组态软件实时控制 PLC 相应输出寄存器,演示无线通信实时性和稳定性,分别创建 Y000-Y007 等八个按键,用于写输出状态,创建 8 个文本显示框分别显示当前本地按键状态(0 或者 1)0,表示断开状态,1 表示导通状态,再创建 8 个指示灯分直接读取 PLC 端的输出寄存器状态,工程界面如下图所示:

PLC参数设定:

PLC 按照以下参数设定,专用通信协议,7 E 1,波特率为 9600,H/W 类型选择为 485,传送顺序格式与组态软件相同,这里为格式 4,站号设置为 0 与设备地址对应。设置超时判定时间 50 以上。

实例总结:

使用两块DTD435MC无线通讯终端,可以取代原有的Rs232串口线,实现三菱FX2N系列PLC与昆仑通态组态软件的无线通信,并能实时稳定的进行检测控制。

网友A:
我用的个小程序“工控圈子”,也能发帖的,求助的,还能即时聊天,可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