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使用NI-DAQmx为NI66xx计数器启用数字滤波器

楼主(2023-02-09):
LabVIEW使用NI-DAQmxNI66xx计数器启用数字滤波器

如何为NI-DAQmx中的NI66xx或M系列设备启用数字滤波器?

使用以下方法启用数字滤波器:

使用LabVIEW时,必须使用DAQmx通道属性节点来启用数字滤波器,并为计数器输入任务设置其值,如下所示。

如果使用的是可编程设置,则必须使用DAQmx通道属性节点来设置滤波器时钟的源和速率。要将数字滤波器启用属性用于计数器输入,请选择计数器输入»频率»数字滤波器»启用。要设置滤波速率,请选择计数器输入»频率»数字滤波器»最小脉冲宽度。对于计数器输出,请使用类似的路径。在下面显示的VI代码段中,测量类型为频率。

使用ANSIC:

NI-DAQmxCAPI具有可设置的属性以根据计数器输入任务的类型来启用数字滤波器。例如,要为计数器输入频率任务启用数字滤波器,可以使用DAQmxSetCIFreqDigFltrEnable启用滤波器,并使用DAQmxSetCIFreqDigFltrMinPulseWidth设置其最小脉冲宽度。要将可编程滤波器设置用于相同类型的任务,必须使用DAQmxSetCIFreqDigFltrTimebaseSrc来设置滤波器时钟的来源,并使用DAQmxSetCIFreqDigFltrTimebaseRate来指定其速率。

注意:启用数字滤波器时,必须为滤波器选择支持的值。支持的值包括100ns、500ns、1μs、5μs和基于外部滤波器时钟的可编程设置。不同的计数器输入不能具有不同的自定义筛选器值。

如果使用可编程设置,则必须设置滤波器时钟的源和速率。M系列器件支持125ns、6.425us和2.56ms的滤波器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产品手册。

附加信息

NITIO设备具有数字去抖波器,可在可编程功能输入(PFI)线路上使能。可以在设备用户手册的数字滤波部分找到有关每个设备的滤波器设置的其他信息。有关信息,请参见NI-DAQmx帮助文件的“基于TIO的器件的数字滤波注意事项”和“C系列和M系列器件的数字滤波注意事项”部分。在Windows中,此帮助文件随NI-DAQmx一起安装以开始»程序»NI仪器»NI-DAQ。

有关如何使用ANSIC函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I-DAQmxC参考帮助中的开始»程序»NI仪器»NI-DAQ。

网友A:
我用的个小程序“工控圈子”,也能求助的,还能即时聊天,可以去试试。我V= fisoic 带你去!

楼主:
好的。有时间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