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怎么实现堵转保护

楼主(2023-02-09):
我无法确定机构什么时候卡住,那么步进电机就会按照PLC发的脉冲继续走,请问有哪些方案进行保护,最好还能知道保护原因。谢谢大神们!!!

网友A:
一般步进好像还真没有好的检测办法,要么外加保护的传感器

网友B:
加装编码器做位置反馈,或者直接换伺服

网友C:
加个交流电流变送器,监测驱动器输入端电流就好,可靠的很。

网友D:
步进电机的电流对应阻转矩,堵转时电流陡然增加。电流检测非常方便,测量出实际堵转电流,按这个电流设置保护。

网友E:
步进电机也有报警的吧??接这个信号???

网友A:
每天都有新东西学习

网友F:
有的步进驱动器就自带堵转保护输出

网友G:
不有报警吗  报警停机不就好了吗

网友H:
您是用驱动芯片设计吗?TRINAMIC驱动芯片有堵转检测功能 185,667,25319

网友I(2023-05-29):
堵转驱动器会报警吧

网友J(2025-09-13):
要额外加装东西才能做到,一般步进是没有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