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设置好电流后空转和堵转电流相差能有多少

楼主(2023-02-10):
如题,主要是担心步进电机堵转的情况下不能发现。

网友A:
两种方式

  1. 检测扭矩或者电流   发现跳变   认为堵转

  2. 检测当前位置,当单位之间内位置异常  比如单位时间内应走5MM 但是却没有走到  认为堵转

网友B:
又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既然都用了开环步进了,那设计者肯定就认为失步对系统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C:
检查电流,还需专门增加检测装置,不如用程序里面写上时间,在规定时候内,步进电机没有动作就行堵了

而且步进控制器都有报警功能,电流过大,就会报警

网友D:
每天都有新东西学习

网友E:
不行加个编码器改装成伺服系统吧,这样他的位置会实时反馈,在程序里监控上,反馈不合适那就是丢步或者堵转,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用电流来判断堵转的,堵转以后驱动器输出电流就会升高,达到限制值就保护了。

网友F:
有加这些东西的成本,还不如搞成伺服,何必如此折腾

网友G:
驱动器厂家看看

网友H(2023-05-01):
用闭环步进

网友I:
想省点银子,又担心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