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0smart PLC与台达B2伺服通讯

楼主(2023-02-11):
求200smart ST20PLC与台达B2伺服或者B3伺服通讯,利用modbus rtu库通讯控制程序,我会读取伺服里的数值,就是想驱动伺服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驱动伺服。有个准确的例程就好,需要一点点启发~!谢谢~!

网友A:
读写区分一下

再就是循环运行

modbus地址清楚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没啥,主要是看看通信协议(方便解析读取上来的数据),还有就是参数设置不能出错,其次是读写时候注意半双工模式

网友C:
值得学习,非常不错

网友D:
modbus修改DIDO的参数

网友E:
用个485转USB 插头

网友F:
应该是利用内部点位进行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