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过载和欠载有什么变量输出

楼主(2023-02-11):
KUKA过载和欠载有什么变量输出,我想根据输出的变量做写判断

网友A:
不许写吧,机器人有自我检测功能,会自行发出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许写吧,机器人有自我检测功能,会自行发出报警



是这样的,我们要拾起两种物料,重量不同,想通过负载的检测知道自己拾取的是错误的

网友B:
自己发出报警信号,接好线就可以了吧

网友C:
设置对应DO,拾取重量大于或者小于设定重量就报警

网友D:
有系统变量可以参考。$ldc_result[工具编号]可指示过载还是欠载。

参见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2211/898965/898965_1.shtml

在系统集成商手册的5.13.5章节有介绍。

网友E(2024-03-15):
引用 网友D:
有系统变量可以参考。$ldc_result[工具编号]可指示过载还是欠载。参见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2211/898965/898965_1.shtml在系统集成...



专业  前提是$LDC_ACTIVE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