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原点回归时DO端子输出on定义

楼主(2023-02-11):
想让台达伺服ASDA-B2原点找到后 输出端子DO2=ON  参数P2-11定义为109  但是为什么说明书上没有这个109功能

网友A:
台达那款伺服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那款伺服驱动器



网友B:
一般都是PLC去检测原点,这也是大众的做法

网友B:
 回原点时直接寻找编码器的Z相信号,当有Z相信号时,马上减速停止。这种回原方法一般只应用在旋转轴,且回原速度不高,精度也不高此种回原方法是Z精准的,主要应用在数控机床上:台达伺服电机B2系列先以第一段高速去找原点开关,有原点开关信号时,电机马上以第二段速度寻找电机的Z相信号,第一个Z相信号一定是在原点档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原点时直接寻找编码器的Z相信号,当有Z相信号时,马上减速停止。这种回原方法一般只应用在旋转轴,且回原速度不高,精度也不高。此种回原方法是Z精准的,主要应用在数控机床上:台达伺服电机B2系列先以第一段...



PLC找原点 到位  M1346输出一个脉冲清除伺服脉冲 然后伺服输出点定义为109 home 厚输出一个信号原点到达是吗?

我就是问说明书上没有关于HOME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推荐个小程序“工控圈子”,也能发帖的,求助的,还能即时聊天,可以去试试!!...



发过来看看

网友D:
1678242193362.pngB3的手册上,而且DO2的参数是P2-19,不是P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