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和ST语言指令汇总表

楼主(2023-02-11):
想学习ST语言和C语言  但是里面的指令目前还记不住  想一份指令大全 稍微记个大概 之后翻用户手册也好找

网友A:
一般都没有刻意去记,用的多了自然熟悉,你记下来也没啥用,最主要是如何应用,记下来你却无法用出来,没啥用,再说记不住需要用的时候可以查

网友B:
C语言没有指令吧?高级语言的语法大致相同,只不过在对算法的实现上不同而已。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MNOoiVQgJymlYy6R0axmA
提取码:dys9

这是C语言的某一教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语言没有指令吧?高级语言的语法大致相同,只不过在对算法的实现上不同而已。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MNOoiVQgJymlYy6R0axmA 提取码:dys9这是C语...



网友C(2023-09-07):
引用 网友B:
C语言没有指令吧?高级语言的语法大致相同,只不过在对算法的实现上不同而已。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MNOoiVQgJymlYy6R0axmA 提取码:dys9这是C语...



提取码更换了,请楼主更新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