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T645协议网关采集器与WINCC通过Modbus TCPIP实现485通讯的方法

楼主(2023-02-11):
电表DLT645协议网关采集器与WINCC通过Modbus TCP/IP实现485通讯的方法

该项目采用捷米特JM-MD-DLT网关,此网关提供4485通讯接口,项目中每一个接口带了10块电表,用了2个接口

主要功能

网关可采集(DL/T698/645)设备数据

采集的数据可转换成(Modbus从站协议)转发

网关接口有232485、网口、4G可选

可根据实际采集数据的个数选择相应的网关

  具体步骤:
1、打开捷米特网关JM-MD-DLT配置软件,设置为和PLCPC同一网段下,同时设置好波特率等数据,然后通过交换机等设备实现三者互联(如下图):

2、打开网关JM-MD-DLT配置文件,在文件中输入电表号,分配每个数据地址,并将配置文件导入到网关。
中(如下图):

3、在WINCC中加入驱动器Modbus TCP/IP,建立与网关JM-MD-DLT的通讯连接,注意不要选择下面那个转换字类型数据为16位数值,如果选择最终显示结果不正确,是高低字节颠倒的问题(如下图):

4、建立变量,地址为网关JM-MD-DLT配置时所分配地址,然后就可以像PLC变量一样显示、归档等等(如下图):
以上就是此次项目的实现方法。

网友A: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