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NI网络设备在MAX中不显示或未识别

楼主(2023-02-12):
LabVIEW NI网络设备在MAX中不显示或未识别

有一个NI设备通过网络连接到主机。发生以下情况之一:

尝试在MeasurementAutomationExplorerMAX)中配置设备。设备未显示在远程系统下。

NIMAX中未检测到CompactRIOcRIO),sbRIOmyRIOroboRIOWSN网关或PXI实时控制器。

可以在MAX中看到RIO设备,但它说状态:已断开并且在远程系统下它旁边有一个小红圈。

LabVIEWReal-Time项目中,收到以下错误:无法连接到实时目标。

试图让CompactRIO重新上线,但似乎无法找到合适的IP地址。

创建后,无法在远程设备中看到目标。

解决方案

  1. NI MAX 15.0引入了故障排除程序,以帮助解决设备识别问题。

NIMAX中,右键单击“ 远程系统,然后选择远程系统发现疑难解答” 。有关此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其他信息。

确保主机PC上有有效的软件配置。

检查以下在线表或设备驱动程序自述文件,以确保设备至少具有支持的最低LabVIEW和驱动程序版本

如果计划使用主机PC中的LabVIEW对设备进行编程,则设备驱动程序还必须与已安装的LabVIEW版本兼容。有关LabVIEW和设备驱动程序版本兼容性信息,请参阅本文档的相关链接部分。

  1. 断开设备与电源和计算机的连接。然后连接电源线(如果适用)并通过以太网电缆或USB电缆直接将设备连接到PC。成功配置网络设置后,可以稍后将其移动到其最终网络位置(例如,通过以太网交换机连接)。

  2. 启动NI MAX以查看是否已自动检测到设备。

  3. Ping设备。

如果知道设备的IP地址或主机名,请在主机PC上的命令提示符下对其进ping操作。要ping一个地址,请打开Windows命令提示符 (可以通过在开始菜单搜索栏中键入cmd来搜索它),然后写入ping <ip address> ,其中<ip address>是设备的IP地址,不带符号<> 。如果设备通过USB连接,它将是172.22.11.2

如果设备响应ping,请尝试右键单击RemoteSystems >> Create New并输入IP地址,在MAX中手动添加设备。

如果能够看到设备,并且它未显示在NIMAX远程设备部分中,请确保驱动程序是与计算机软件堆栈配合使用的正确版本。尝试卸载RIOCompactRIOR系列,PXI平台服务等)并重新安装与已安装的NI软件兼容的版本。查看NI-RIO和LabVIEW版本兼容性

  1. 暂时禁用或更新网络防火墙的设置。

必须将Windows防火墙和第三方防火墙配置为允许设备发现网络流量。

可以为软件应用程序或特定网络端口应用防火墙例外。请参阅可以设备识别的网络端口

请参阅有关如何在Windows计算机上访问防火墙设置的其他信息。

通过阻止软件或通信端口,确保计算机中没有阻止NIMAX搜索设备的防病毒功能。要正确配置,NI建议启用以下端口: 配置软件和硬件防火墙以支持NI产品

  1. 将显示器连接到系统并查找IP地址。

某些设备在显示器上具有显示端口和打印网络信息。

只有先前通过MAXWebInterfaceWIF)启用了嵌入式目标上的显示端口才能正常工作。

使用MiniDisplayPort适配器连接显示器,然后重新启动设备

  1. 确保使用设备上的主以太网端口。

某些设备仅支持主(最低编号)以太网端口上的发现协议。

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主端口,然后重新启动设备。

  1. 将设备引导至安全模式。运行安全模式可确保设备上的软件稳定并禁用启动应用程序。

适用于带拨码开关的嵌入式设备

SAFE-MODE开关移至ON位置。

RESET按钮重新启动设备。

适用于没有DIP开关的嵌入式设备

按住RESET按钮5秒钟,然后松开。

状态LED将开始3闪烁模式以指示安全模式。

对于非嵌入式设备

找到设备的用户手册。

按照访问设备BIOS的说明进行操作。

按照说明设置BIOS以启动RT安全模式。

保存BIOS更改并重新启动设备以使更改生效。

  1. 从设备中读取控制台。

大多数设备都有一个RS-232串口,可以在启动时打印系统信息。

只有通过MAXWIF或打开ConsoleOut 拨码开关(如果在设备上可用)启用设备之前,才能使用ConsoleOut

确保具有零调制解调器串行电缆和PuTTY等串行客户端软件,然后完成以下知识库文档中记录的过程: cRIO,sbRIO和cFP控制器上的控制台输出

  1. 重置设备的IP地址。较旧的目标默认为静态0.0.0.0地址。较新的目标尝试获取DHCP或链接本地地址。

    • 适用于带拨码开关的嵌入式设备

      • IP-RESET开关移至ON位置。

      • RESET按钮重新启动设备。

    • 适用于没有拨码开关的嵌入式设备

      • 按住RESET按钮5秒钟,然后松开。

      • 状态LED将开始3闪烁模式以指示安全模式。

      • 再次按住RESET按钮5秒钟,然后松开。

    • 对于非嵌入式设备

      • 找到设备的用户手册。

      • 按照重置设备IP地址的说明进行操作。

  2. 确保设备在同一子网的PC主机,使用知识库使用交叉线连接到LabVIEW实时目标作为参考。

    1. 如果设备位于另一个子网上且知道其IP地址,则可以通过右键单击远程系统»新建...并输入设备的IP地址,在MAX中手动添加目标。

    2. 无法从远程子网配置具有0.0.0.0 IP地址的设备。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手动将主机添加到与设备相同的子网中,对其进行配置,然后将主机返回到其原始子网。

  1. 通过重新安装/更新NI系统配置,确保NI MAX正确安装在系统上。可以在此处找到该软件的最新版本。

相关信息

其他故障排除程序

以下列表包含不太常见但有时有效的故障排除过程,可以帮助解决设备发现问题。

  • 请参阅设备用户手册中的规格,确保设备获得足够的电量。

  • 检查以太网端口上的状态和活动指示灯,看它们是否点亮/闪烁。如果指示灯不亮或闪烁,请尝试更换新的以太网电缆。

  • 如果主机有多个网络适配器,请禁用主适配器以外的所有内容,并禁用计算机的WiFi连接。请参阅如何在主机中使用多个网卡连接到以太网目标?NI产品使用多个网络接口(NIC)的最佳实践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 如果网络有DHCP服务器,请与网络管理员联系,确保子网上有可用的DHCP地址。

  • 请与网络管理员联系,确保网络交换机不会禁用任何端口或阻止设备的流量。

  • 如果必须手动将设备添加到DHCP网络,请与网络管理员联系。

  • 确保NI-RIO服务器设置配置为允许所有远程系统访问RIO设备。打开NI MAX并选择Tools»NI-RIO Settings ,然后在远程设备访问中添加“*”

  • 使用ping扫描查看设备在与主机位于同一网络时是否响应:

    • 将设备连接到计算机以设置其链接本地IP地址(以169.254.xx的形式)

    • 设置计算机的IP地址以匹配169.254.xx的格式,以便设备和计算机位于同一子网中。

    • 执行ping扫描,如本文所述: Wikiversity:计算机网络/ Ping /扫描

  • 如果RIO连接到其他计算机没有问题,并且安装了最新的驱动程序,则重新映像计算机可能会有所帮助。

  • 如果设备显示在MAX,但状态:已断开 ,请按照以下说明重置MAX数据库: 如何修复或重置NI     MAX数据库文件

  • 重新格式化RT控制器

  • 如果使用笔记本电脑连接cRIO,请尝试禁用Wi-Fi

  • 如果通过以太网电缆连接,请尝试通过以太网路由器连接。这可以解决IP寻址问题。

  • 某些IT软件块IP被视为无效(例如:重置IP时,cRIO-9014指定0.0.0.0 )。然后,可以使用提供DHCP服务器的任何网络点或设备,以便cRIO获得有效的IP地址。

自动远程系统发现故障排除

NI系统配置15.0引入了故障排除实用程序,以帮助解决设备发现问题。此实用程序可自动执行某些故障排除过程,并为设备和配置生成一组额外的过程。如果希望将该工具与以前版本的NIMAXLabVIEW一起使用,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LabVIEW 2014或更早版本

  1. 安装最新版本的NI系统配置

  2. 重启电脑。

  3. 启动MAX

  4. 右键单击“ 远程系统”»“远程系统发现疑难解答”

  5. 请仔细按照实用程序向导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注意:对于NI系统配置15.0,故障排除实用程序未本地化。它只显示英文文本,只检测LabVIEW软件的英文版本,无论系统区域是什么。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系统配置15.0已知问题”列表。这在NI系统配置16.0中得到解决。

防火墙设置

对于Windows XP

  1. 转到开始»设置»网络连接以查看所有本地网络。

  2. 右键单击任何连接,然后选择“ 属性”

  3. 选择Advanced选项卡,然后单击Settings

  4. 选择例外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程序...

  5. 在列表中选择MeasurementAutomation ,然后单击OK

  6. 在其余两个窗口上单击“ 确定 ”

对于Windows 7

  1. 开始»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Windows防火墙»允许程序通过Windows防火墙

  2. 单击允许其他程序

  3. 在列表中选择MeasurementAutomation ,然后单击Add

  4. 单击“ 确定关闭控制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