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smart的485轮询通信问题

楼主(2023-02-12):
使用卡轨式人数RS485温湿度传感器与plc通讯,通讯转换器显示通讯正常,但是监控程序内温度存储地址数值为0

网友A:
PLC跟仪表通讯可以看这个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

网友B:
可以值得学习研究

网友C:
通讯没有报错?

地址也对了?

网友D:
最好先用调试助手测试一下通信以及采集上来的数据

网友D:
一台能正常通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讯没有报错? 地址也对了?



从站跟地址都对,程序没报错啊,通讯指令完成位正常

网友C:
先用modscan扫一下看看

网友E:
就一个从站?

网友F:
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对从站进行读写测试,如果没问题的话,再去监视PLC程序发出的命令是否正确。

网友G:
1:仪表设置正确

2:用MODSCAN 通讯测试一下,看数据是否正常

3:仪表与PLC通讯接头正确接线,可查看手册

4:下载程序,确定程序无误,检测地址数据是否正确

检查上述环节,大方向问题,用排除法解决,小范围问题再看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