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转以太网Plus模块Modbus主站连接两台变频器通信案例

楼主(2023-02-13):
MPI转以太网Plus模块Modbus主站连接两台变频器通信案例

MPI转以太网Plus模块连接200PLC无需编程实现Modbus主从站功能与2台变频器modbus通信;以下就是MPI转以太网模块作为modbus主站连接2台modbus从站设备通信案例

MPI转以太网Plus模块作为Modbus主站运行,连接外部Modbus仪表,根据预置命令在西门子PLCModbus仪表之间交换数据。应用于西门子PLCModbus仪表进行通讯

打开兴达易控免费提供的NetDevice配置软件,并且把PPI转以太网模块母口作为Modbus主站运行

在参数配置界面左侧选择【Modbus主站】,右侧页面点击【新建命令】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1) S7-Modbus字传送:读取PLC地址为2的DB10.DBW0~18传送到Mdobus 1号站的40001(HoldingRegsiter保持寄存器1)开始的10个字。

2) S7-Modbus字传送:读取PLC地址为2的QW0~18传送到Mdobus 1号站的40001(HoldingRegsiter保持寄存器1)开始的10个字。

3) Modbus-S7字节传送:读取Modbus 1号站的00001(Coil线圈1)~00008(Coil线圈8)之间的数据传送到2号PLC的MB0。

Modbus-S7位传送:读取Modbus 1号站的00001(Coil线圈1)数据传送到2号PLC的Q0.0

调试测试

触摸屏画面如下图所示

网友A: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